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浅谈变频器在天车中的应用

楼主(2004-09-16):
目前,大多数小于50吨天车中,小钩、走行电动机多采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甩几级电阻的方式。这种方式在一段变到另一段时会使电流和转矩突然增大。

网友A:
你说的天车是什么? 应该是行车吧 ?

网友:
有没有配装其它的电器?

网友B:
你说的是普通天车, 象许多多功能天车,都用到了变频器控制。 这样既能节能,又能实现无极变速,象许多大车行走,都用到了变频控制,速度可快可慢,启动减少冲击,使驾驶员更加舒适。

网友C(2008-11-25):
现时的天车用PLC做中央控制,可以减小空间及维护周期。用变频器,可以减小天车行走起动时对厂房的振动及保护电动,平稳起停。江门市力天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是一间电动化公司,专业设计各天车电路及加装变频器,天车电气维护。联系人:区先生 电话:0750-6160655 13630425968

网友D:
1、伺服的电子齿轮比是否为整数,如果除不尽可能有误差。 2、应该从PLC程序找原因,首先检测伺服在正方向运行时发的脉冲数和反方向运行时的脉冲数是否一致。可以在放大器后面显示中监测。 3、机械上也要检查一下,螺丝是否拧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