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品牌变频器好?

楼主(2004-09-16):
从组态王的支持、RS-485组网、可靠性、普遍性等方面考虑,哪一种品牌变频器好?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西门子还不错的,比较方便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

网友B:
不能说那一种好,看你们各自喜欢用那种品牌,总体来说西门子,ABB,施耐德等国外的都还可以,我自己认为西门子调试简单但指令比较多,ABB的是全英文的,如果你的英文还可以的话,ABB用起来就比较简单。一般我们向客户推荐是ABB,和施耐德。如果你们的工厂自动化程度还可以的话,我建议你们控制系统(CPU,I/O)是什么品牌的最好选择什么样的变频,这对你们的日常维护回减轻不少的麻烦。

网友C:
我用过的变频器中,艾默生公司的品种用过几个系列,感觉还可以,功能较多使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