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小型企业中电气与自动化控制的关系

楼主(2004-09-16):
在小型企业工作中和在安装电气施工中,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小型企业在安装电气时,即有机旁箱控制又有操作台控制还有工控机PLC监控和控制,如果说,是先有操作箱和操作台,后安装改造的计算机系统,尚还可理解,如果是新上的项目,还是老一套,我想是否就有点画蛇添足啦! 通过我安装过的电气工程来看,这种情况多数存在于小型冶金企业。这种作法,到现场看看那一堆电缆线,不说别的,单是线的走向和线号够你看一会儿的。 再仔细想想,小型企业的这种思想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我想大概老是对自动化控制不信任的态度,总以为万一自动化系统漰溃后,我还手动能开;其实大可不必,目前电子计算机工控产品飞速发展,不要说国外的工控计算机PLC系统,就是国内的很多产品都能很好地实现电气上的复杂控制。稳定性相当好,再加上现在的监控软件做的又都不错,每一个设备都可以在工控机的监控画面轻松一点,一下搞定,干吗非要在操作箱上让岗位工操作,先转动转换开关,再按住启动按钮,或让岗位工在集中操作台上也做一遍在操作箱上的同样的操作,完全没必要。 如果真要想减小事故率和维修方便,还是只上一套计算机系统即可完成各种任务。电气方面只是完成主回路部分,即只作通断主回路用,控制回路部分则从工控机PLC的输出部分输出二根线,一根到接触器或继电器的线圈,另一根是共用线,这样其实只有一根线。小型企业单存用一套计算机PLC系统有以下几个优点: 1、大大降低成本。省却很我不必要的中间继电器,和大量的不必要的电缆。 2、缩短维修时间。只有一根线,对于任何一个电气维修工来说,几乎不用通过监控软件在线就可很快查出故障点。为生产节省了时间 3、除去很多不安全因素。计算机控制大部分为24VDC供电,无论盘内和现场的电缆和布线都较比以前大减少,这样不安全因素也随之下降。 4、减轻操作工的劳动强度和减小了操作工人数。 5、提高了生产的准确性和消除了人为造成的不真实因素。 6、便于维护。当现场因工艺需要而进行改动时,不需要改任何现场的任何线,从监控程序上稍作改动,即能满足生产要求。 综上所述,鉴于小型企业在上新项目时,可以参考只上自动化系统,这样不仅使厂自动化水平提高,同时节约了成本,少了很多电气元件的资金。所以就我个人认为,只上一套自动化系统即能满足生产要求,又能大降低成本。

网友A(2005-10-01):
说的很有道理,我们单位就是这样搞的挺复杂。

网友B:
深有同感

网友C:
好文章,这是对我们控制系统生产厂商的肯定和鼓励,随着控制系统硬件性价比的提高和控制的发展,控制系统已全面采用冗余设计技术: · 冗余以太网通讯 · 冗余控制器 · 冗余的mmi层上位机 · 冗余电源 · 冗余的rs485通讯 · 冗余的现场总线 在采用冗余设计技术后,即使系统某个硬件出现故障,用户可在线维修.用户在采购控制系统一定要考虑到系统的冗余 控制系统冗余网络结构、软硬件见: http://www.autoyx.com/

楼主(2006-03-07):
谢谢各位同仁!让我们多加探讨,共同提高企业自动化水平!

网友D:
说的有道理,现在大多数企业也正向这方面转化,但根据我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正好相反,小型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为了节约资金,往往把价格也得很低,这样一来,plc系统也会时不时出点小故障,这时必须转入手动,而大企业往往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为了系统能正常运行,关键控制点还应设置就地操作箱。

网友E(2006-05-07):
天真。你在生产企业工作过吗?
1、人命关天。
在雷鸣电闪、风雨交加、狂风暴雪的时侯(尤其是中、夜班),一个班甚至一个车间只有一、二个人,这时无论是物料堵、设备坏还是员工意外,你试过与中控联系不上(吃喝拉撒?对讲机电话机手机坏?),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滋味吗?
安全从来都是为了应对最极端的事件发生而设置的。
2、时间就是金钱。
家用照明只有一只灯、一只灯头、一个开关、二根线。灯不亮了,是灯烧?开关坏?接触不良?线断?还是停电?够你查上半天的吧?
一个工厂再简单也比你家照明复杂,如果每一次故障的判断都要中控配合,那你每处理完一个故障打算花多少天时间?

网友E:
还忘了一点,补充:
3、日常维护
生产工艺变更或定期维护时,生产岗位要清理设备;修理工处理突发故障或定期维修设备等;类似这种情况下,都可能要频繁启、停设备,而这时由中控而不是现场启、停设备的话,就极其容易发生各种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