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反转的变频器能否正转启动?

楼主(2004-09-16):
由于风机所在管道风流影响,风机停机后,风机将自由反转,转速还较高(具体未测),此时的变频器能否正转启动?会不会损坏变频器?(功率200KW)

网友A:
制动单元的功率足够大就没事 否则报过压故障!

楼主:
如何改变制动功率?加制动电阻?

网友A:
制动单元的最大功率是有内部的IGBT决定的;配的电阻太小的话 会烧制动单元的 你介绍一下你的系统组成 这样讨论比较详细点

楼主:
先谢谢yujing。该变频控制系统还没有实施。打算为:上位机+弘格I-7188+多台变频器,风机系统停机时不需要制动,所以方案未考虑制动问题。如果加制动电阻,是不是启动前要先发送制动命令,等风机转速为零时再发送正转启动命令? 还有无其它方案?

网友A:
有制动单元的话 当直流母线的电压高于阈值时制动单元里IGBT开通 将电能释放在制动电阻上 制动功率足够的话 你随时都可以启动风机 如果你用整流回馈单元 直流母线上的电能可以回馈到电网,比制动单元效果更好 不过 “弘格”是哪家的产品?

网友B:
启动前先直流制动,等风机转速为零时再正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