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EUROTHERM 590系列直流调速器的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4-09-17):
我公司现有几台EUROTHERM 590系列直流调速器,具体型号为590C-110A,现因生产任务的扩大,需对其进行提速,目前电机的速度已基本达到其额定转速,再往高就无法调节,但电流与额定电流相比还有很大余量,温度也不高,我们想将速度提到额定转速以上,我们查阅资料想将调速器里“Max speed limit”这个参数调大试试看,但翻阅整个资料都未找到这个参数,不知如何调整,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速度跟电流没有关系,跟输出电压有关系 可以弱磁试试,但会使电流增大

网友B:
对张力有要求吗?如果没有太高要求的话,那弱磁增速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C(2004-11-08):
既然电流余量很大把机械传动比变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D:
弱磁控制启动, 调节起来要注意否则会经常报错。

网友E(2005-11-11):
    除了楼上几位说的弱磁方法外,还可以将测速发电机反馈的信号在进入控制系统板块的电压稍微变小点。现场经验:我单位ABB的直流调速系统,工艺发现实际流量和控制面板显示的流量不相符,有误差,流量偏小了,后面监测发现测速发电机反馈的信号和实际的是一样的,但经过处理后到控制系统里就偏大了,后面检查发现处理板(就是将测速发电机60V信号处理成控制系统可用的10V信号)上的电阻变小了,后面串了个电阻才解决的,你可以采取并电阻的方法(根据实际运行情况调整)。能达到你要求的效果。

网友F:
590速度极限为105%,再高就上不去了,若采用弱磁,电机特性较软,不知能否满足要求,建议改变牙箱变比,效果最好.

网友G:
如果你使用的测速发电机作为反馈信号的话,
590系列直流调速器有自带的测速发电机的矫正板,你可以调节一下矫正电压!就象 江湖走走:说的那样!

网友H:
如果你用的是测速发电机不防看一看我发表在直流论坛的一篇文章<欧陆590速度校准板与电机转速的关系>,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I:
其实把测速发电机打开,它永磁可以调整的。就是把磁钢向内旋输出电压降低,向外旋输出电压提高。原理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J(2006-08-10):
欧陆直流调速器问题:
问题1:自动调谐失败;
问题2:电流波动大;
问题3:电机在1/4负载时就发热;
问题4:电机声音不对;
问题5:电机运行时皮带抖动;
以上问题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K:
查查电机型号,看有没  弱磁速度,然后启动就能提高了,看是什么牌子的电机

网友L:
如果是编码器反馈,将编码器的速度设置高一些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M:
回大业   :  你的调速装置是原装的还是增容的?原装的装置出现这个问题,建议检查整流模块,更换已损模块即可,增容的装置,一定要确认外部各反馈信号线是否正确,如电流互感器反馈有问题,就会引起自动调谐失败,并且电流环不稳定,工作的时候电机抖动!如外部接线无问题,同原装装置一样,检查外部的可控硅组件,替换以损元件

网友L:
把编码器的速度设大些就OK了

网友N(2006-09-19):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591P/270A控制132KW的直流电机,不知道可否? 我电机电机参数如下:电枢额定电压是440V的,电枢额定电流为327A,额定励磁电流为13.1A,额定励磁电压为180V。 我查资料发现591P/275A的最大输出励磁电流只有10A。 我实际工作时候的电枢电流不超过180A。使用电枢电压反馈测速。  不知道我用591P/270A控制132KW电机该怎么设置参数,还望指教。急盼答复!!顺便说一句,直流电机用于塑料挤出机。

网友O:
TO: 很想知道
     您好!以下是我个人见解:
     对于你现在这道工艺的要求,我觉得591P/270A应该够用了,塑料挤出机:只要对591P/270A控制器设定简单速度环就可以了

网友P:
to qwert123:
            您好,如您有欧陆590中文手册 电子版,希望能予我一份,非常感谢!

        lujun88092@126.com

网友Q(2006-11-13):
您好,如您有欧陆590c中文手册 电子版,希望能予我一份,非常感谢!

网友R:
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一台欧路590p长车给定由A4加入,点车由PLC控制C4,点车方向C6,请问如何设置系统参数,长车调试正常,点车正反按动,电机都是一个方向,点车控制我在PLC中设置为正车C4合,反车C4C6都合,可不好使,系统中我把点车速度设为+-80%,着急啊!!!

网友S(2007-01-24):
下面引用由很想知道在 2006-9-19 23:00: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591P/270A控制132KW的直流电机,不知道可否? 我电机电机参数如下:电枢额定电…
--------------------------------------------------------------------------------------------
解决方案:
1.三键重启,改型为1024*20

2.励磁控制改为电压控制

网友S:
change the stack size

网友T(2007-04-28):
   to qwert123:
            您好,如您有欧陆590中文手册 电子版,希望能予我一份,非常感谢!

t001@qq.com

网友U(2007-07-15):
是保定的吧,那里是很厉害的,欧陆的590C系列的板子他们自己能做。

网友V(2007-09-18):
我公司现有一台590系统,控制龙门刨的直流调速,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几问高手,希望大家帮忙:
 工作台在点动工作时,一切正常,在往返的运动中,有时要停下了,有抖动现象,我检查过,给定电压,没有变化,很稳定,就是励磁电压,不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W:
弱磁状态下特性不好

网友V:
有什么方法可以修复

网友X:
要么弱磁要么改速比,两种方法

网友Y:
最好不要再提高电机的转速,不要让电机超过额定转速,既然电流还有余量,可以减小机械转动比,这样电机的转速不会提高,只是增大了电机的负荷,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电机的性能不会受影响。

网友Z:
这样的帖也叫精?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版主也不整理,真是糟蹋啊

网友AA(2007-10-23):
你可以测量最大输出时电枢电压,如果达到440V那么调电气参数已经无任何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弱磁控制只能降低电机转距,建议改变机械传动比

网友AB:
有同感,确实够不上精贴

网友AC(2008-01-28):
本人有590+和590c的电子版中文手册,愿意提共给各位同仁,我的邮箱:jsnt.2007@yahoo.com.cn

网友AD(2010-06-18):
我公司现有一台590系统,控制一直流电机,用测速发电机作反馈电压,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几问高手,希望大家帮忙,

开机时转速低运行正常,当转速达到1000转时,调速器开始报速度反馈错误,更换测速发电机和连接线都没有用       ,      希望大家帮忙,拜托

网友AE:
引用 网友U:
是保定的吧,那里是很厉害的,欧陆的590C系列的板子他们自己能做。

他们的板子性能太差劲啦!

网友AF:
对:lzwlyh 关于

我公司现有一台590系统,控制一直流电机,用测速发电机作反馈电压,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几问高手,希望大家帮忙,

开机时转速低运行正常,当转速达到1000转时,调速器开始报速度反馈错误,更换测速发电机和连接线都没有用       ,      希望大家帮忙,拜托

内容的回复:面板有问题了,你换个面板试试吧15822072968

网友AD: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把590的速度反馈报警提高就可以了。

网友AF(2010-07-18):
没除根啊,呵呵!!!!

网友AG(2010-11-19):
我公司一台590+调速器四象限,电机15KW/11KW,电枢380V,有一个问题,电机50-60转时,电机有震动,感觉相步进电机动作,这是为什麽

网友AH:
检查下励磁电流是否额定,是否缺脉冲还是低速的时候电机电刷中心线没调整好,首先确认下是电机还是装置的问题

网友AI(2011-02-22):
菜单    》校准》(测速反馈较准)》参数存储。

网友AJ:
天津海东科技 专业生产欧陆590C系列整机、配件、快速维修。网址www.hd590.cn.联系人:张明月 电话13920300590 022-5805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