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怎样监视s7200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

楼主(2004-09-17):
我现在做一套自控系统,编码器信号进S7-200高速计数器输入端,请教各位,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是否可以在触摸屏上监视?如何监视? 谢谢!!

网友A:
可以对其进行分频,在显示时乘以1个倍率

网友B:
用的什么触摸屏?把HC0数据送到V区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microtomato,我也考虑用这种方法。 谢谢北辰自动化,我用的触摸屏是TP070,我把HCO的数据送到V区,试了几次没有成功,我再去试一下。

楼主:
再次感谢北辰自动化,按你的方法试成功了. 这样就不用分频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