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能看见AB-PLC梯形图对应的指令助记符程序

楼主(2004-09-17):
为便于多种PLC比较教学,特向各位老师请教:在AB的RSLogix500下如何能看见AB-PLC梯形图对应的指令助记符程序? 拜托了!!!

网友A:
这是世界上目前 最好用的PLC软件。排第二的都与它差很远。 它没有也不需要STL方式的,Ladder就很好呀。 当然,各指令是有助记符的,但它没有语句表形式编程。

网友B(2009-04-25):
你点击显示里的显示指令就能看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