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F控制型变频器

楼主(2004-09-17):
该种变频器是否输出电压和频率成正比,电压随频率的改变而改变? 而输出电流只跟负载大小有关?

网友A:
是的.电流与负载相关.电压与频率的关系有线性变化和非线性变化的.

网友B:
TO:楼上 电压与频率的关系有线性变化和非线性变化的.观点是对的。不过还有点疑问:电流与负载相关的话,电压与频率降低了,那它带负载的能力是不是也降低了?如要求达到额定功率的话,电流就超了?还请指导指导!!!

网友A:
有一个基本概念:基频以下属于恒转矩调速.基频以上属于恒功率调速.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D:
“有一个基本概念:基频以下属于恒转矩调速.基频以上属于恒功率调速.”这可是矢量控制的概念。V/F控制没戏,做不到。V/F控制要想在低速下提高转矩电流,必须要使用变频器的“转矩提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