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
施耐德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4-09-17):
有一台施耐德68变频器250kw调试时为了安全,带了一台2.2kw的电机,参数也是按小电机的参数设置的,运行后,开始还能正常转,可后来在启动时报超速故障而且正反转不固定,并且故障不能复位,只有断电,再上电才正常.是不是因为电机太小了? 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7-07-20):
施耐德68变频器250kw调试不允许带小容量电机。带了一台2.2kw的电机,容量太小,不能正常运行,及时运行,时间过长会损坏变频器,带大容量电机会不能使用。

网友B:
作广告,斑竹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