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5.1:串口的函数?

楼主(2004-09-17):
求助:我用的是mcgs5.1通用版,串口的函数不支持!初学者,怎么办呀!自己写驱动,我也不会,高手帮忙呀!高手给发个串口 驱动让我用用。谢谢!csheng@impcas.ac.cn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不清楚啊!串口的驱动哪里有定式呢,根据不同的协议会有不同的驱动啊,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可以接收串口数据的工具,那么网上有很多,你可以搜索串口工具,就可以得到的~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设备是单片机实现的,里面有固化的命令。我随便用别的串口工具,都可以和我的设备通信,但是我想用mcgs,但是mcgs要自己开发串口驱动。 其实问题和简单,但是对我首次使用mcgs就算难题了。我的想法就是用mcgs写一个能够给我的设备,发送命令,并且能够接受命令,挂在串口父设备下面的一个子设备,但是我不太明白,怎么实现这个功能!还请斑竹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是需要做驱动来解决的,你必须清楚自己的协议!例如发送什么命令,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等等,我们光盘中有高级开发包,你可以安装上,然后选择其中串口通讯的那份代码,在那个基础上更改就行了,但是如果你对VB不了解,估计做起来也不简单,你也可以打电话给MCGS,请我们帮你来编写,但是可能是需要收取一定费用的!

急求!!!

网友(2005-05-28):
楼上的几位你们好,我用MCGS从串口上采数据刚开始采不到数据,后来向MCGS公司要了一个串口驱动程序,但是他们给我的那个驱动只有两个通道 而且都是16进制和ASC的,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大哥有没有多一个数值通道最好是十进制数值型的!!!能不能发给我用一下,小弟将感激不尽!!!急切!!!!!!! 邮箱:liuzhanwen@126.com 手机:13768485745

急求!!!

网友:
我的问题和楼主的也差不我我只能能够对串口接收和发送数据就可了,现在就是他们公司给我的那个通道太少了没有我要的十进制数值型通道!! 还有我们学校购买的是你们的正版软件!! 不知道LCLC能不能帮我一下!!我不要源代码只要使用一下就够了! 增加一个十进制的数值型通道!!! 个人帮忙收取一定的费用没有问题!!!

急求!!!

网友:
用邮箱联系或是手机联系急切!!!!

网友B(2010-05-31):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是需要做驱动来解决的,你必须清楚自己的协议!例如发送什么命令,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等等,我们光盘中有高级开发包,你可以安装上,然后选择其中串口通讯的那份代码,在那个基础上更改就行了,但是如果你对VB不了解,估计做起来也不简单,你也可以打电话给MCGS,请我们帮你来编写,但是可能是需要收取一定费用的!

lclc你好,能发一份你们做的MCGS的串口驱动给我看一下吗,我想做一下参考,对于我串口协议,我已经完全看懂,只是具体到MCGS里就不太会编了,我的邮箱是caoyu19870327@126.com    我现在用脚本开发工具中的向导编了一个,不太对

网友C(2010-12-06):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用MCGS触摸屏和AVR单片机通讯,说是改成MODBUS协议在串口父设备下添加MODBUSRTU驱动就可以了。但是我一打开串口调试器就接收到屏上不断发送的命令。我想请问下是不是命令也要用脚本程序还是VB写的不能直接设置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