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说频敏变阻器在天车中的应用

楼主(2004-09-17):
浅谈频敏变阻器在天车中的应用 张海芳 目前,50吨以下天车起动回路多采用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串接电阻的起动方法,在电动机起动过程中,由于逐段减少电阻,电流和转矩突然增加,会产生一定的机械冲击。同时由于串接电阻起动线路复杂,工作很不可靠,而且本身比较笨重,能耗大,控制箱体积较大,尤其用在天车上时,其配线布线较乱和复杂。 从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推广自己独创的频敏变阻器。频敏变阻器的阻抗能够 随着转子电流频率的下降自动减小,所以它是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较为理想的一种起动设备。常用于较大容量的绕线式异步的起动控制。其实质上是一个铁心损耗非常大的三相电抗器。它由数片E型钢板叠成,具有铁心、线圈两部分,制成开启式,并采用星形接线。 小型炼钢厂中,大多数采用50吨以下天车,其天车是主要工作车,不像其它车间的天车,主要为生产检修用,所以天车对于炼钢来说就是手和腿,天车的好坏关系整个炼钢厂的作业率和安全率,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正因为其使用频繁,其故障率大增加,在以前变频器和固态继电器等新型产品普及前,大多采用CJ10、CJ12、CJ20、CT1-10等拍合式接触器,主钩、副钩、大车走行、小车走行电机均采用逐段甩电阻的方法。 上述简要分析了逐段甩电阻存在的缺点,针对炼钢天车操作工的习惯和工艺要求,结合频敏变阻器的特点,对常用天车的副钩和走行电动机电气控制部分,大胆采用频敏变阻器,即将原来接在小钩和走行上的电阻器换下后,直接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中接上频敏变阻器,将原凸轮控制器的触点留两对外( 为电机正转和反转用)其余没用的触点可全部折除或留着备用,即可换成转炉用主令控制器来控制正、反转。 为了试验,对几部天车进行了改造,改造后天车操作工反映不错,大大降低了维修量,降低了成本和节约时间,大大增加了作业率,减少了故障率。这样改造后有以下几个优点: 1、 大大降低了成本。省去到电机到电阻器的电缆线;省去凸轮控制器上10几对触点。 2、 缩短了维修时间。由于原配线较乱和电缆的去向较多,而安装上频敏变阻器后,该变阻器就在电机侧,故可轻松判断故障点。 3、 延长了电机寿命。该频敏变阻器起动时随着转子电流频率的下降自动减小,从而使起动平滑,不会出现电流突然升降的现象,从而有效地增加了电机的寿命。 4、 方便操作。原凸轮控制器在生产实际应用中有五档,操作工操作时,往往操作不方便,不是快就是慢,而改成频敏变阻器后,完全省去这一步,自动变化。而大多天车在操作时为点动操作,更利于操作。 综上所述,小于50吨天车小钩、副钩转子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串接频敏变阻器,经试用几部天车后,效果明显,有利于生产,减小了故障点,缩短了维修时间。所以,这种串接频敏变阻器的小改动,在结合其它厂实际情况下,经过考核后可以一试。

网友A:
我对你的主题很感兴趣,你能介绍一下7.5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改造需要多少资金.

网友B:
频敏变阻器能频繁起动吗?

网友C(2004-11-23):
频敏变阻器如何确定串多少

网友D(2005-02-02):
7.5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需要资金不会比串电阻多;频敏变阻器能频繁起动 频敏变阻器如何确定串多少?根据转子电流确定.

网友E:
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频敏变阻器用于天车调速必须注意:起动转矩比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串接电阻低,因此同样载荷电机须增容.

网友F:
选择频敏变阻器根据电动机的功率和电机的工作制来确定频敏变阻器型号。根据每小时起动次数来确定工作制,常用的有BP3系列。 转子回路串频敏变阻器,起动平滑无冲击,只适合起动过程。 所以在有多种速度要求的场合不太适用。

网友G(2005-07-08):
频敏变阻器只适合于启动,不实用于调速,而10吨以上天车对大小车的速度控制要求交高,不怎么实用.

网友H:
楼上的说的没错,我双手赞成。

网友I(2005-09-10):
要求不高的地方用频敏简单且直观!

网友J:
天 车 调 速 如 何 解 决??

网友K:
为什么不使用变频调速呢? 现在的起重设备已经大量的使用了变频调速

网友L:
请教各位师兄,电焊机在焊接过程中如果有人碰到了地线会不会发现危险。

网友M(2005-10-30):
  天车用频敏变阻器,调速问题不好解决,怎么用? 特别是机加工车间给机床上工件,点车较多.

网友N:
变频调速是很好的选择,变频是发展方向。

网友M(2005-12-12):
  频敏变阻器只能用在中.大型绕线式交流异步电动机启动.在天车电机上使用,无法调速度.
  变频器用在天车上价格太高,不经济实用.
  电焊机在空载时,电压为70V左右,在焊接过程中电压为60V左右,人碰到哪-根线都不会有危险。

网友O(2006-01-19):
这公多问题,不见楼主现身?

楼主(2006-03-07):
对不起!好久不上了,对同仁之高见,学到不少,但一般而言,如果你操作过天车,就知道一般在操作天车时,一般不到5秒就会打在最大档,之所以天车设置档位,最主要作用不在调速,而减少启动时的大电流变化。当然在需要调速性能好的情况下,用变频最好,随着变频国产化,价格较低,是个发展的方向。对于7.5KW电机改变频,价格太少了,只需买一台频敏变阻品即可,可选BP1系列即可!

网友P(2006-04-16):
在天车的平移机构使用频敏变阻器是可以的,建议起升机构不要使用,存在安全隐患。天车操作安全是第一位的,使用变阻器调速在,电机特性变软,在起升机构使用存在问题。如果平移机构的轨道情况不好的话也存在问题。

网友Q:
已经打印,很实用!

网友R:
7.5KW绕线式异步电动机改造需要多少资金,该如何配置,这个需要那些方面的知识?

网友S(2006-05-26):
但是,频敏变阻器需要备件如:碳刷、滑环等,且维修困难。一旦维修会造成停产,对生产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网友S:
呵呵,有一种叫:无刷变阻起动器的起动装置。比频敏变阻器好用多了。

网友T:
7.5KW转子额定电流26~32A Tqz=400(s/h) 型号BP1-504/10005  一组   Tqz=630(s/h)   型号BP1-506/8006  一组   Tqz=1000(s/h) 型号BP1-510/6308  一组  Tqz=1600(s/h) 型号BP1-510/6308  一组
我们这里的门机大车行走电机用的是7.5KW的.选用的是 Tqz=1000(s/h)型号BP1-510/6308  一组
价位吗?我也不大清楚,我们这里的网上采购价好像是一千多

网友U:
其实大家都说的都很有道理!我们在处理问题时一定要结合实际。用频敏变阻器时速度不好控制、频繁启动频敏变阻器易发热。
用变频器可以很好控制其速度、定位好、节电;但造价高。

网友:
为何不用变频器?很方便的。只并不过造价高一些。

网友V(2006-06-27):
我就改造过,频敏电阻发热严重

网友W:
用变频调速实用安全,造价高点没关系,因为以后省事省时省力

网友X:
能实现四个档位吗?

网友Y(2006-08-05):
请教:BP8Y频敏变阻器在起重电机启动时如何设计?

网友Z:
我所使用的场合是利用能耗制动的方法,使得在一定范围内的重物得以恒速下降。我认为用频敏变阻器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对于提升物体的重量只是下放物体重量的1/4~1/10。所以在5kw以内电机使用的频敏变阻器能有无刷的那就理想了。请各位同仁提供帮助。

网友AA:
BP8Y:系列频敏变阻器适用于新型节能电机,容量为1.5kW-200kW 50Hz YZR系列起重冶金用三相异步电动机频繁操作情况下的起动及反接设备。该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回路中接入频敏变阻器,一般均采用常接方式,不需另装接触器等短接设备。故其特点是能以精练的系统使电动机获得接近恒转矩的机械特性。是极为理想的启动原件。

真有这么方便么,用在主起升上对控制有什么特定要求没??是不是只用正反两个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AB(2006-09-09):
提升电机使用频敏电阻启动,电机特性变软,频敏电阻发热严重。改造经验:1、正确选用频敏变阻器型号,确保启动力矩(根据电动机的功率、电机的工作制和起动转矩比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串接电阻低);2、重载运行可以考虑频敏变阻器和电阻器串、并联运行(由工况情况确定);3、用于控制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AC(2006-11-03):
不要误导,频敏电阻不适合用在起重吊中,一旦碰到过载十分容易烧电机的,我公司的重载快速启动器可以解决此问题,我公司的控制方法和现在常用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在定子部分装起动器,转子回路只需常接电阻。转子的滑环光亮如镜,线路极为简单。有意来电13970069881 张先生。

网友AD(2006-12-04):
频敏变阻器只适合用在行走方向,而且发热严重。大车的上下不宜。

网友AE(2007-05-23):
我公司 专业销售台湾阿波罗APOLLO 工业无线遥控器,产品型号有Q700/C1-6PB/C1-8PB/C1-10PB/C1-12PB等 联系人:范小姐   电话13813966854

网友AF(2007-09-19):
电阻器,频敏变阻器的选择,如需要,可把资料发到你的邮箱里.我的邮箱:czhonglida@163.com

网友AG:
目前一般的起重机是不采用频敏变阻器改变电动机速度的.严格说它不能改变电动机的速度.只能改变电动机的启动电流的大小.一旦启动电机后.要把它立即全部切除.电动机才能在额定状态下运行.

网友AH:
同意楼上的说法,串电阻启动和采用频敏变阻器只是为了在启动时减少启动电流,要变速还是用变频器吧!

网友AI:
好贴。值得学习。
但是希望看到尽量少的错别字。
珍藏。

网友AJ(2007-10-22):
我厂子里的36T天车的大车电阻经常烧红,严重的时候会把线烧断,凸轮也是刚换的新的,线路也正常,有没有那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K:
现在好多的行车都进行技术改造,很大一部都采用的是变频器,我们首先就要把行车的主钓溜钓问题解决好就行,

网友AL(2008-02-25):
用变频器是个方向!但必须解决好吊钩下放的,电机第四象限问题,否则要出大事故的。

网友AM:
我这里有用的185kw绕线式电动机频敏变阻器,效果还不错。

楼主(2008-08-04):
电气小菜菜:你好,你说的问题应该好解决!

网友AN:
请教各位师兄,电焊机在焊接过程中如果有人碰到了地线会不会发现危险

网友AN:
这么多啊!感觉很实用哦!我要把打印出来,慢慢消化!

网友AO: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址:www.dryqw.com 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好 好

网友AP:
引用 网友F:
选择频敏变阻器根据电动机的功率和电机的工作制来确定频敏变阻器型号。根据每小时起动次数来确定工作制,常用的有BP3系列。转子回路串频敏变阻器,起动平滑无冲击,只适合起动过程。所以在有多种速度要求的场合不太适用。

网友AQ(2009-01-22):
BP1系列频敏变阻器适用于功率自22kw~240kW,50Hz,三相交流绕线型异步电动机的轻载及重轻载做偶尔起动用。例如:水泵、空压机、轧钢机、空气压缩机等。 生产销售BP1系列频敏变阻器:BP1-003 BP1-004 BP1-005 BP1-006 BP1-008 BP1-010 BP1-012 BP1-013,-212 BP1-104 BP1-105 BP1-106 BP1-204 BP1-205 BP1-206 BP1-208 BP1-210 BP1-212 BP1-305 BP1-306 BP1-308 BP1-310 BP1-312 BP1-316 BP1-406 BP1-408 BP1-410 BP1-412 BP1-416 BP1-502 BP1-504 BP1-506 BP1-508 BP1-510 BP1-512
供应BP1系列频敏变阻器 BP2系列频敏变阻器 BP3系列频敏变阻器 BP4系列频敏变阻器 BP6系列频敏变阻器 BP8Y系列频敏变阻器 BP频敏变阻器 BP系列频敏变阻器 BP1频敏变阻器 BP2频敏变阻器 BP3频敏变阻器 BP4频敏变阻器 BP6频敏变阻器 BP8Y频敏变阻器
这些频敏变阻器都适合电机起动使用!不过最终要看电机的型号,功率,转速,运行方式等!

如有技术问题请登陆:www.sdrdq.cn    查询

网友AR:
在新的起重机设计标准中说道:7.5.1.3.3 起升机构不应选用频敏电阻器。

网友AS(2009-09-04):
wo 我想试一试bu

网友AS:
wo 我想试一试到行吗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网友AT(2011-03-20):
好像是大小车是变频控制,主副钩是定子调压控制是今后行车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