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M440起机“-----”!

楼主(2004-09-17):
请问有谁有 CPU D70F3033AYGE 的相关资料!(日本NEC公司) 给我发一份,在这先谢了! 在问一下M440的CPU板的价位? TO My E-Mail: wangjian3327531@163.com

网友A:
你确定是CPU板坏了吗?

楼主:
我怀疑是CPU供电不足! 这里有西门子的技术人员么,请问能告诉我出现“----”的原因么? 故障码上也无此项说明! 原来此机IGBT炸裂,同型号更换后,又出现此故障!

网友B:
“----”是欠压报警。

楼主:
电源直流端电压是530V;电压不低,还加了一组电容,直流电压略有提高,但故障依旧! 还发现这个变频器断电后,电容上储存的电量下降的较快!大概几分钟吧,电压几乎就没有了!放电更是毫无反应!

楼主:
为什么要用这个符号“----”表示欠压呢?说明书上也没有记载,别人还毋以为cpu工作异常而未完成自检,或着是数码管驱动显示有毛病呢等等!你们说呢?是欠压检测电路报错?还是启动自检出了错呢?

网友C:
请查查低压供电的开关电源板

楼主:
现在一更换CPU板和端子板,故障依旧! 请各位有经验的指教,尽可能详细一点,故障可能在电源和IGBT板;因CPU丢失直流电压检测信号,导致与充电电阻并联的继电器不能闭合!也就是启动过程未结束! 希望高人指教出确切的故障器件,定酬谢!联系:wangjian3327531@163.com 0531-8630379

网友D:
如果电源电压正常一般是驱动板上的芯片24CO4,数据丢失,造成不能自检,你修的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E:
你好西门子440的我修过很多台。你所说的情况我遇到过。你更换变压器试一试。另外面板和连接桥也容易出现此现象。如需维修请打021-62141466(24小时有人值班)赵先生

楼主:
24C02数据丢了怎么办! 开关变压器一般不容易患的啊,各供电电压都正常! 你可以告诉我检测直流电压的回路是那几个电阻和电容么?把标号告诉我,我就谢谢你了!

网友D(2004-10-17):
电源电压过低会出现此现象,数据丢了可以复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