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切换在线模式?

楼主(2004-09-17):
wavecom GPRS模块,如何在命令模式和数据模式之间进行切换?

网友A:
好像是三个+++吧.

网友B:
三个+号的前后都需要停顿1秒,才能有效。这是从在线到命令。 返回在线为ATO

网友C:
连接完成进入数据通信态后,如果是要从数据态工作模式切换到AT态,可以输入连续的三个"+"号(注意,三个+号之间时间间隔必须小于300ms,并且在输入第一个"+"号之前必须空闲时间间隔大于300ms,最后一个"+"好之后必须大于300ms,也就是输入如下序列"<大于300ms的时间>+++<小于300ms的时间>")可以使GPRS-DTU进入配置模式。如果要退出配置模式则输入ATO(不断线)或者AT+RESET(断线重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