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如何测电机的机电时间常数

楼主(2004-09-17):
我用的是松下交流伺服电机。看到一本书上说是给电机一个阶跃信号,在用控制板的情况下,怎样才算是给电机一个阶跃信号?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好像得采用伺服软件来完成阶跃信号输入。

网友B:
开启就可以认为是阶跃,理论上就是指一下子从零到一,这是求传函用的,可以反映出机电常数。

网友C:
可以开环发给伺服放大器一电压信号,例如1V 或0.5V(取决于负载情况和内部PID参数设定值)),看编码器的时域反馈曲线来获得机电常数. 感觉做理论分析可能有些用.在实际工作中,多数情况就是根据经验调PID加前馈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温升后会有变化,根据经验调就是了。

楼主:
当采用松下panaterm进行监控时,可以看出电机的commanded speed与actual speed的时间轴上的曲线图,actual speed与commanded speed并不重合?如何调节使其重合呢?另外,用观测到的响应曲线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机电时间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