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的时钟指令等

楼主(2004-09-17):
我想请教如何使用TODR T 和TODR T 比如我要写2004-09-17 23:35:22怎么编,又如何读取当前时间?

楼主:
怎么对这问题没有回答啊 大虾很忙吗

网友A(2004-10-23):
pc对年月日,时分秒都有对应的地址可以用一个传送指令把系统时间读或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