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轴运动控制卡的选型

楼主(2004-09-17):
请教各位大虾: 要求是三指共九自由度灵巧手的抓持较轻的物体。选用maxon电机,位置伺服。想用pmac卡,但是太贵,有没有其他方案?

网友A:
用TRIOMOTION的两块MC206或一块MC216或一块MC224都可实现您所需功能.我向您推荐的产品都是独立于电脑的运动控制器.用以上产品您可省了电脑.用TRIO公司的EURO205X或PCI208也能实现您的功能. 独立式运动控制器起原于TRIOMOTION等欧洲公司,现在美国的著名品牌也都竞相效仿. 您可接受的价位是多少?您只需付九轴的钱.没必要用三块四轴卡或一八轴卡和一四轴卡配. 不方便的话请电邮到:TRIOMOTION@126.COM

网友B:
用PMAC是蛮贵的,估计得4万多呢。

楼主:
用baldor的产品行不?

楼主:
当然是价格低点比较好:)

网友C:
可以考虑用我公司自主开发的一八轴卡和一四轴卡配合使用实现您所需要的功能。 如果您有兴趣可以电邮与我们联系:citylover412@163.com

网友D:
当然也可以选用我们公司的6轴和4轴运动控制卡相结合来使用。都是PCI总线的高性能运动控制卡。更多的详情可浏览敝公司网站:Http://www.adtechcn.com 亦欢迎来电咨询:0755-26722751 张生

网友E:
是关节型的吗?如果是六轴关节联动,我能提供1~16轴的控制卡。空间曲线反推运算量很大,建议用好点的卡,减轻上位机的负担。

网友F:
还是用PMAC卡把,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楼主:
to 自由度 9轴联动

网友E:
没问题啦,不过下层要做一下软件。

网友G:
可以考虑一下用伺服总线的方式去做,优点是各轴同步性能好,配线简单,价格也不贵(2万多RMB/12轴);缺点是控制卡必须和特定的电机绑在一起,因为控制卡和电机需有相应的通讯协议

网友E:
你的伺服总线不能适应通用驱动器吗?伺服总线听起来对大型机械控制很有好处,只是不知你们的协议是什么,查询还是侦听,有多大扩展空间?

网友H(2004-12-05):
12轴的PMAC卡要多少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