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学生问个傻傻的问题:什么是干接点?

楼主(2004-09-17):
各位老师!学生问个傻傻的问题:什么是干接点?

网友A:
无源接点 空触点 干接点 都是指仅提供通断信号的接点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干接点不控制什末只是显示与之连接的物件的工作状态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