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O口不够怎样办

楼主(2004-09-18):
各位老师,我用数采卡采集数子信号(0,1)PCI-6014的DIO只有8个,所需DIO个数不够,不知怎样办,能否两个PCI-6014一起用,或和运动控制卡PCI-7344配套用,如果可以,不知要注意哪些方面?不知哪位大哥大姐做过类似工作,告之,谢谢

网友A(2005-09-02):
如果要求不高,自己做个译码电路,200元就搞定了

网友B:
再扩展一块pci的di/o卡不行么? mail:kusite213@sohu.com

网友A:
看一下NI板卡的价格吧,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