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用7812稳压12V,7812发热很厉害,改用LM317稳压是否会好一些?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4-09-18):
请问如果用7812稳压12V,7812发热很厉害,改用LM317稳压是否会好一些?这两者究竟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家散热,或扩流,不然。。。 嗨嗨!烧!

网友B(2004-12-06):
你用的是什么封装的?可以用铁壳封装的,如果还是不行那就想其他的办法了。

网友:
个人认为值得一试但加善热片是必须的

网友C:
嗨!有任何区别吗?一样的发热,加散热器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D:
用317时可适当降低输入电压,则功耗会小,7812正常工作要求输入要大于15V,既输入输出要有3V压差。而317只需1.25V。

网友E:
两端加大电容

网友F:
现在市场上有拆机YDS212,不加散热片在2A电流以下能够正常工作. 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G:
发热大小取决于在稳压器上消耗的功率,输入电压高,电流大当然发热就大,尽可能减少输入输出压差就能减低发热量,合理的压差取决于你的电源电压波动范围.

网友H:
如果不输入电压高,建议使用非隔离电源。 欢迎到这里有留言。直接联系我们也行,我们可以帮助你更多的电源方案。 http://www.ce-power.com/bbs/index.asp

网友I(2005-01-07):
7812和LM317稳压的效果是一样的,它们所能输出的最大电流都是1.5A,如果你的负载电流大于这个数值,建议使用大功率三极管扩流。另外散热片.输入电压差,都应该注意。

网友J:
线性稳压器的特性就是这样,其发热量可这样计算,输入电压减输出电压,乘以电流。 不知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如压差太大的话可考虑DCDC的集成电路或电源模块 如压差不大,则加大散热片面积

网友K(2008-05-05):
尽量减小输出输入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