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写入?

楼主(2004-09-18):
为什么MCGS对于三菱PLC只能读不能写(即强制XI,X2,Y1 置位),不知道别的PLC能否写入?

网友A:
因为做为三菱的X位来讲它是一个只读属性的,所以不能够进行输出控制!别的PLC也不具备这个功能,这是由本身PLC的协议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