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s485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4-09-18):
各位高手您们好!   我有一个问题谁能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吗?我有一个串口rs485得串口设备,   想通过局域网把数据传到我的电脑上,硬件以连接好,   在我的电脑上已发现该设备,但不知道该接口的通信方式(通信命令格式)。   造成该设备不上传数据。那位高手能给解决一下。       0536-8751848    xxs9159@sina.com.cn

网友A:
RS-485 并未定义通信协议, 所以您必须找原厂家, 取得该设备之通信协议.

楼主:
如果已无发联系厂家 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A:
1. 若还有可用的旧系统存在的话, 可以在 RS-485 上监视其通讯, 再加以分析出其通讯协议. 2. 上 Internet 去 search 该设备的相关资讯, 也许还能发现一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