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s485和以太网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4-09-18):
各位高手您们好!   我有一个问题谁能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吗?我有一个串口rs485得串口设备,   想通过局域网把数据传到我的电脑上,硬件以连接好,   在我的电脑上已发现该设备,但不知道该设备rs485接口的通信方式(通信命令格式)。   造成该设备不上传数据。那位高手能给个办法解决一下。       0536-8751848    xxs9159@sina.com.cn

网友A:
你用个RS485转以太网的模块,将设备接入局入网即可实现. QQ:81754618

楼主:
我已经试过了 用上尚科技的gw21c模块 单一联接只收到 FF 0 FF 0 FF 3F FF 3F FF 根本不是我要得数据。并且我也分不清是命令码格式还是噪音码

网友B:
1.要能与设备通讯一定要有软件!但是不一定需要清楚”通讯协议”,而一般正规版的”串口转tcp/ip” 都会提供合法版权的VSPD(Virtual Serial Port Driver),甚至于提供Port Monitor,让你能监控显示所有”通讯协议”。 2.建议你找个正规模块吧

网友C:
试试这个 http://www.tibbo.net.cn

网友A(2005-01-05):
上尚模块我用过,而且做过工程,我估计你可能是速率不对,或者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