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PID设置

楼主(2004-09-18):
请教各位师傅:变频器的PID参数用于恒压供水一般的范围为多少?为什么D值不用设?

网友A:
用日立的吧!P、I、D全部不需要调试,只调试4个参数既可以,有关信息请光临我司网站:www.bwtco.com

网友B(2005-01-29):
一般在控制系统中存在惯性元件或迟滞元件的话需加入D

网友C:
楼上的大哥能详细说一下吗?举个例子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