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惨啊!!!!!!!!!!!!

楼主(2004-09-18):
最近做一个高温烤炉自动控制系统的项目,要求在炉内放几个耐高温探头监控温度,原来德国鬼子采用的是PT100的温度探头,外接单片机及阻值信号放大电路计算温度值.我为了图省事,就搞了几个PT100的温度变送器放里边,外接S7-314IFM模块的模拟量输入,计算温度值.昨天开机一试,温度升到70度左右的时候,变送器出来的信号就开始失灵了,数字不升反降,初步估计是高温影响了变送模块的处理性能,这下我可惨了,关键是在老外面前丢了脸,老板又特爱国,所以发了大火,要我立即补救,否则就走人!我好惨了!!!!原本是想为老板省点钱,现在打算把变送器换为PT100探头,外接SM334模块,但不知道SM334是不是可以直接接PT100的阻值信号啊????我可不想再出事了!!!所以请各位帮帮我啊!!!!

网友A:
朋友你的意思是不是想把PT的电阻值转换成4-20MA的信号啊?

网友B:
采用PT100探头,外置温度变送器,这样不用换PLC模块,你可以省一些。

网友C:
高温一般用的是热电藕测量,出来的是电压信号。 如果真的是PT100,那么用PT100自带温变的应该不会有事。

网友D:
你使用的是二线制还是3线制?采用带温度补偿的变送器.

楼主:
我现在打算用PT100热电阻,接SM334模拟量模块,不知道行不行?SM334的温度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E(2004-11-12):
“初步估计是高温影响了变送模块的处理性能,” 我迷糊了,高温与变送器模块有什么关系,你不会把变送器也一起烤吧,要么变送器太次了。 PT100(-50~250都可以测的) 探头原来也在用,应该没有问题,我看是变送器量程没有设好吧;一般是-50~150,有的可以用数显表显示接口设定量程的.

网友F:
"我为了图省事,就搞了几个PT100的温度变送器放里边",就是高温把变送器弄坏了,需要注意设备的工作温度范围。后端除了能读取4~20mA信号,还能读取其它什么信号,485、232可以吗?

网友G:
真是头回听说过将变送器送到烤炉里,不是幸灾乐祸。要知道变送器里经常有电子元件。没有探头,变送器的输入从哪里来?

网友H:
测量温度大概多少啊?若温度过高就用热电偶好了 用Pt100的话,4楼的观点可以考虑试一试

网友I:
是啊,可能是温度太高了,估计应该用热电偶。

网友J(2004-12-26):
PT100的测温范围不能超过400度呀,你的温度量程是多少?

网友K:
如果决定选用SM334,要注意测量范围。有两种配置: 1: 6ES7 334-0KE00-0AB0 (Pt100 普通范围) 2: 6ES7 323-0KE80-0AB0 (Pt100 扩展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