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与变频器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4-09-18):
请问一下PLC与变频器是直接数字连接还是需要D/A转换连接的呢?谢谢大侠们了!

网友A:
变频器的工作一般应是先采集一个A信号提供给PLC去D,PLC在D/A一个电流或电压给变频器工作。 不过在说明书上看到一种分6段速度的调节方式,应该是直接接受的D来调节。在我们工厂没用过。 我讲的是DAFOSS的变频器,其他的不知道。

楼主:
如果变频器直接与PLC数字通讯的话是否需要一数字卡呢?谢谢了!

网友B:
需要D/A转换连接

网友B:
如何在这里发问啊??

网友C:
变频器与PLC可以直接用通讯电缆(RJ45)连接的。

楼主:
请问变频器与PLC直接用通讯电缆(RJ45)的话是否属于直接数字通讯呢?谢谢!

楼主(2004-11-24):
请问PLC与RJ45连接时,RJ45接变频器上的什么端子啊?谢谢了!

网友D:
现在很多变频器都支持profi-bus呀。可以和西门子的PLC直接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