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支持弘格的I7000系列模块吗?

楼主(2004-09-18):
MCGS支持弘格的I7000系列模块吗? 我用的采集模块是弘格的I7000系列模块,想用MCGS做上位机的组台软件,不知道支持不?

网友A:
你好!我给你发了邮件

楼主:
风神,你知道我的邮箱吗?

网友B:
可以!!我用了弘格的I7018和7044。。。用以温度控制!很好用!

楼主:
我用MCGS组态I7017和7033,7053,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连不上,驱动是装弘格的吗?初次接触,望大虾指点.

网友C:
是的,是装宏格的驱动,通讯参数一半都是9600bp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建议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通讯试验看看!再不通就找昆仑通态的技术支持咨询吧!

楼主:
多谢,搞定了

网友D(2004-10-19):
最好是用三维力控的软件和泓格通讯简单明了! 我用过泓格几乎所有的东西!如果想要三维力控的资料或技术支持 发邮件给我 zcl28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