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炸了

楼主(2004-09-18):
我部使用国产某知名品牌变频器,200KW 风机用。 第一次通电,刚一上电, 即交流电刚送到R,S,T端,还未让负载启动, 风扇运转, 操作面板无显示, 大约两分钟, 一声巨响,好多黑烟,变频器内部全炸黑了 大家替我分析一下, 谢过了!

网友A:
根据所述现象,十有八九是串联后又並联的电源泸波电容(其中之一)过热炸开所至。 原因:1 所接电源电压超出变频器額定工作电压 2 电解电容质量差,漏电太大。 3 出厂时其中之一电解电容的极性就接反。 不知对否,如其他元件損坏不能〝一声巨响,好多黑烟〞。

网友B:
是哪个杂牌,哪里生产的。。。。。

楼主:
因为现在事故原因还没有最终确定 我想现在告知大家此厂家的信息对厂家不太公平 我们正拭目以待 期望这个事情能得到圆满解决

网友B:
要看炸什么地方,如果炸模块和电容可以这样分析是模块质量问题先炸导致电容炸,如果炸电容和炸整流模块;应该是电容出问题(炸)导致短路使炸整流模块,电容的接性和质量非常重要,你应该打开看看具体炸什么东西,也不能排除你那里的电压问题。。。。

网友C:
如新买的可直接找厂家,厂家可保修,最好自己不动.原因你说得比较笼统很难帮你分析,如自己检查,可很直观的找到故障部位,其观点同新三毛的说法.从时间上判断电容损坏的可能性较大,如是电容坏了整流模块恐怕也难逃恶运.电压过高引起的可能性不大,再说如是电压高显示屏应有显示,至少要显示一瞬间,不至于没显示.

网友D:
等厂家技术员来才一起拆开变频器,检查烧坏哪些元件,让厂家分析原因,再来这里让大家评理。

网友E:
自己先不要拆开,等厂家人员来再说.

楼主:
变频器接地端PE没有接地的话 可能是导致爆炸的原因吗

网友E:
事实上好多变频器都不接地在用.另外N/-不能接地!

网友B:
事情处理得怎么样???谁是谁非,我们在期待。。。。

网友F:
不接地也不会那样的啊,上电前你做了什么?

网友D:
是N线接了地!空气开关不动作。

楼主:
初步断定是我们接线错误 就是李老师说的N线接了地

网友G:
下次注意吆,这损失不小吧。

楼主:
这个教训我会记一辈子的 损失肯定不小 200KW啊

网友H:
用国产某知名品牌变频器,200KW〝一声巨响,好多黑烟〞。 记得这件事的教训吧!!! 国产的变频器一般地说过22KW的经常是〝一声巨响,好多黑烟〞。

网友I:
进线(电源输入)端加"快熔"了吗?恐怕每本手册都有(只要有整流电路变频器+软起).但有几家加????????????????????炸了也没法.快熔多钱?变频器\软起谁贵?没人分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