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的电机不如75的电机?

楼主(2004-09-18):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有个客户做了个试验台,要求电机以2000转的速度运转,带动自己做的齿轮液压泵,检测泵的流量和压力,来判断泵是否合格。 以前他用了个75KW的变频器带动75KW的电机,然后电机带动泵运转。虽然变频器有时会过流保护,但并不频繁。现在他又做了个试验台,我给他做了个110KW的变频器,带了个110KW的电机,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检测到的电流值过高,然后停机保护。 具体参数如下: 电机:额定功率:110KW,额定电流:203A,额定转速:2980转/MIN; 变频器:功率:110KW,额定电流:215A,基准频率:50HZ,上限频率:33.5HZ(对应2000转); 出现的问题:电机空载时,电流为65A左右,变频器显示70A左右,出入不大。 试验小泵时,流量为85,压力为20MPA时,电流为110A左右; 试验大泵时,流量为200,压力为20MPA时,电流为230-240A,然后到23MPA时,变频器经常过流保护。达不到所要求的25MPA。 请问各位具体的原因在那里?为什么以前75KW的没什么大问题,现在110KW的反而不行了那? 望赐教!

楼主:
没人清楚是怎么一会事吗???在线=啊

网友A:
原来的75KW电机时也达到25MPa,及现在的流量(是多少)吗。当时的电流多少?

网友A:
我想你以前的电机是4P的吧。如是则新电机应选155KW以上的2P,或其他。

楼主:
原来75KW电机所达到的压力是25MPA,流量为170左右,变频器也会偶尔的过流保护。据车间人员介绍说,以前保护时的电流在190A左右。 以前75KW的电机也是2极的。

网友B:
如果过流值不能设高的话,应该选择大容量的变频器。

楼主:
过流值最高是160%,现在是按出厂值150%。现在电机的额定电流是203A,如果只换变频器,那电流太大也会损坏电机啊!

网友A:
那你的工况还是大大超过了110KW

楼主:
既然超过了110KW,为什么以前75KW的电机也能带动那? 我看了一下变频器的过流原因: 一:负载太大 二:加减速时间太短(现在设定是60S) 三:转矩提升值太大(现在设定为不提升) 四:输出侧短路。(没有可能) 唯一的原因就是负载太大,可为什么以前75KW的也能带起来那?

网友A:
请仔细看一下工况,以前是流量170,现在是流量200以上。不一样。 原来最大的电流才190A

网友C:
输出侧短路。是有可能的,你变频器至电动机的电缆是否埋在了地下,还有载波频率是多少,将载波频率降到最低试试。如电缆埋在地下,电缆和大地之间有分布电容,当载波频率很高时,变频器的保护可能会误以为对地短路。

网友A:
再问一下你的流量单位是多少?

楼主:
电缆并没有埋在地下;载波频率是2.0khz,我想已经够低了吧。 流量单位是l/min。 现在又出现新的问题,刚开机的时候,电流也不是太大(也就100A左右),变频器也出现过流保护。同时加速时间设定100S,实际加速时间也就60S左右。 烦了!

网友D:
兄台:不要烦。建议:听首宋小姐的《好日子》

网友B:
设置启动模式为auto,建立磁场的时间会长些,但不会出现过流。 若固定励磁模式,启动时间加长些,也能避免过流出现。 将电流极限和转矩极限设定200%试试

网友A:
你的"刚开机电流100A"是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是输出。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解决方式是:退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还有感想,请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