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坏了态变频器,可以实践操作一下了

楼主(2004-09-18):
电机如果空转会电流变大损坏变频器吗? 如果是的话,请高手指点一下,变频器显示TRIP的时候,坏的是哪个部分(DAFOSS VLT3008)

楼主:
没人回复,我说明一下,工作了8年多,一直保养设备很好,因为工作中的需要,所以让变频器故障工作,才导致损坏,谁愿意让自己维护的东西有毛病呢?送一台出去维修要2000多啊,自己本来就是干维修的,所以上来看看,原来这种东西和电视机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是可以维修的啊,希望大家帮帮忙。我们厂用变频器的地方很多,不过基本上故障很少,所以才发此感慨。希望和大家多交流。 我是很喜欢学习新东西的。

网友A:
变频在空转(50HZ)时突然把输出端(UVW)断路或把三相电(380V)接在输出端(UVW)再送电,这样既可以更换模块又可以研究驱动板和维修,包你十年八年忘不了。。。。。

网友B:
我认为:如变频器倒送电,即:把UVW端接380V,变频器应该此时显示正常,但不会损坏,如果此时给变频器运行指令,有电压输出,那么变频器会损坏!!为甚么?请大家自己分析分析主回路就明白了》》》》》》{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C:
请注意:如变频器倒送电,即:把UVW端接380V,变频器肯定坏,千万记住勿到送电,看厂家的说明书,你就知道了,到送电它不可能运行,切记,如不信可冒险一试,损坏后别忘了告诉我.这和软起可不同.

网友D:
现在有很多变频器在通电时就会自动对电机进行检测,如果这时变频器倒送电,变频器大多会烧毁,少数保护好的会显示“OC”。

网友B:
TO:请教: 两位高手:假如倒送电,变频器在“OFF”壮态下损坏还是在“RUN”状态下而且有电压输出下损坏。还是试验一下再数!!!

网友D:
“自动对电机进行检测”相当于“RUN”状态。

网友B:
这样说的话就是有输出壮态下了??请教!!!

网友E:
TO 王少明: 许多故障原因都会使你的变频器显示TRIP,请说明具体报警信息! 通常维修费用不该那么高的,因为DANFOSS 3008很少坏模块!

网友C:
软起,假如倒送电,变频器不可能工作,怎么能谈得上是RUN或OFF如若不信你可以试验一下,看到底坏不坏,如不坏,可在网上公布型号,是哪个厂家的。有好的经验我可以向你学习,上次的帖子只是让大家操作时注意,因为我在维修时从经遇到过这种现象电工在接线时误接造成变频器损坏,可不是一次.至于你说的高手吗?我可不敢当,仅仅是相互探讨而已,多多请教相互探讨,相互学习,共同提高,是我的宗旨。

网友B:
TO:徐:请问:假如倒送电,你说的变频器不可能工作意思是变频器主控板没得电不工作而不显示吗???还是......请教!!!

楼主:
谢谢大家给了这么多回复,可能我说的不是很清楚,把故障过程详细说一下。 我们有套ALFA(我在家上网,英文名记的不是很清楚)的成套设备, 在使用中要求5。5KW的电机pump控制一个液位罐的液位使之不过高,如果高的话,全套设备就要停机,原来pump可以调速的,后来液位计坏了,pump就不能很好的工作了,为了让整套设备不停机,就让pump不停的工作(即使没有水在罐里),结果就出现了TRIP故障,现在换了台备用的VLT5000,还是可以工作,不过当电流超过6。5A的时候,电机就会发出很大的噪音,

楼主:
我怀疑VLT3008还没有坏,dafoss的说明书上说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机问题,而电机我基本是没接触过,在我们厂的分工是电工的事。所以也不是很确定。

网友F:
晕!电机都不懂,怎么让你来弄变频的。 你大概是......老板吧?

楼主:
对变频器的了解是看厂家的说明书,以前从没有接触过,最多是调节参数,电机也有专门的电机房维修,因为电机现在用的还正常,以前也坏了一次,是面板没有显示,也是这台PUMP的变频器,现在又是它的变频器坏的,怕以后还会出现,才问一下。该电机用了9年多了,从没有打开维护过,现在用的也很正常。所以不是电机的问题。 你说话不是很客气,不过我还是会多了解电机的内容的。

网友G:
电机用了9年多了, 也该打开维护了。电机发出很大的噪音,可能是轴承坏了。造成变频器保护, 假如倒送电,变频器主控板得电显示,一按下run。就。。。嘭。。你就修吧,我试验过了,说现在有很多变频器在通电时就会自动对电机进行检测,我想后果也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