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买什么呢

楼主(2004-09-18):
我是一个新进入工控行业的人, 近来公司要购进siemens 的设备,让我联系一下,可我刚毕业,不知从何下手。想问问各位,我要做一个工控系统,都须买什么呀,问这样的问题很丢脸,但是为了学东西,我认了,我知道要买PLC ,组态软件,还有什么呢,各位好心人, 谢谢

网友A:
要电机控制的话,还要变频器,可能的话还要用采集控制器,到澳德公司网站www.ade-tech.com上查看一下,有美国AzeoTech公司的组态软件--数采工厂试用版下载,还有一套方案:如果是基于PC-based的话,只要采集卡就行了,澳德公司有一款以太网接口的数据采集控制器,它是把采集到的数据直接上传到以太网,系统简单、功能强大,建议你先到网站看产品是否满足你的要求,再写个方案给你们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