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谈谈PLC和DDC的区别!

楼主(2004-09-18):
谈谈DDC和PLC的区别和相同点!

网友A:
区别不大,看你使用的场合. 如果没有涉及到 逻辑编程,DDC要差一些。 都有通讯规约.

楼主:
我是是用在楼宇方面的,DDC就不是要各个来DOWNLOAD程序麻烦是不?

网友B(2005-03-04):
本人使用Honeywell DDC控制器有一年多了,大概有10多个项目了, 和PLC的区别嘛, 1,DDC模拟量输入输出比较便宜, 2,DDC扫描周期要比PLC长, 3,Honeywell DDC 多用于空调楼宇等控制要求不高的场合。工业还是用PLC合适, 4,Honeywell DDC 编程比较简单,特别是PID指令,但有些PLC编程可以实现的DDC实现不了。

网友C(2005-04-20):
DDC:Direct Digital Control PLC:Programable Logic Controller

网友D(2007-05-09):
本人一直从事工厂自动化与楼宇自控工作,在楼宇自控中用过Honeywell DDC、江森DDC、艾顿DDC、卓灵DDC、也用过施耐德PLC、西门子PLC,在控制器选型中作过很多比较,从性价比方面作比较,控制点数越多,PLC性价比更高一些;从可靠性作比较,PLC更好。当然DDC也有它自身的优点,不过本人更趋向于PLC,毕竟现在的楼宇自控要求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