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太王和S7-300或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4-09-18):
组太王装在普通电脑里可以和S7-300或200正常通讯,但装在研华工控机里就通讯不上(S7-300或200都用编程电缆和组太王通讯)

网友A:
先用西门子的编程软件测试,再运行组态王,如果西门子的也不通,那就不是软件的过,而是硬件。只要西门子的软件能通讯,组态王就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