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616G5无显示,如何检修?

楼主(2004-09-18):
求助:安川变频器616G5无显示,如何检修?

网友A:
在哪里,我给你修。。。13008964596

网友B:
巧的很!我们刚刚修复了两台安川616G3变频器,也是无显示,是经过大家的指导修好了,这种故障一般是开关电源保护了,主要是电源板上电解电容漏液,换新即好。

网友C:
G5和G3是不一样的

楼主:
查推动板从主滤波电容上来的电源击穿了一对推动管c3694、a1444及傍边的电阻、稳压管(早晨大雾,一开机就坏了),是616G5 55KW的变频器,用于龙门吊大车行走。不知道故障范围有多大?换一推动板要多少钱?同行们帮忙!!谢谢!

网友C:
电源驱动板,全新价:4000元

楼主:
今天修了电源驱动板,换了三极管等元件,上电显示有了,但启动电机的瞬间,烧了一只快熔,一只模块击穿。现显示报PUF OPEN 驱动板一定还有故障!?主控板2年前漏水,一未使用的插座起火烧过,但万幸变频器没有坏,这次终于坏了!

网友D:
to lrl 修了电源驱动板,上电前先看看斑竹的-春发经验-

网友E:
维修驱动板后不用假负载试机是相当危险的!

楼主:
该变频器模块上标的字样:MS1250D225P,在网上搜索多时未能找到,不知安川616G5-55KW用的什么模块?快熔型号:CR6L-150/UL,是指额定电流150A吗?诸位帮帮忙!

网友E:
MS1250D225P不是模块,是吸收电路。CR6L-150/UL额定电流是150A。

楼主:
谢谢指教!是上下俩个块子,这么说模块还在下面。

网友F(2005-07-06):
各位好,我刚刚碰到这个MS1250D225P吸收电路,和MS1250D225N是相对的。分E、R、C三端,接电阻、模块。它的作用原理是什麽?没找到产品说明,还请指教一二

网友G(2005-09-25):
维修驱动板后不用假负载试机也可以的,当板修好后把与驱动块pc929八脚相连的一光耦断开一脚。这时给驱动板通直流电测6路驱动的动态电压,用指针万用表10直流电压档。上三路电压在3V左右抖动,下三路在7-9V之间抖动。如上下三路动态都正常,这时装机上电一切OK!有无锡的朋友吗?如遇问题可与我联系。

网友G:
维修驱动板后不用假负载试机也可以的,当板修好后把与驱动块pc929八脚相连的一光耦断开一脚。这时给驱动板通直流电测6路驱动的动态电压,用指针万用表10直流电压档。上三路电压在3V左右抖动,下三路在7-9V之间抖动。如上下三路动态都正常,这时装机上电一切OK!有无锡的朋友吗?如遇问题可与我联系。手机13921190141

网友G:
维修变频器已经三年多了,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对维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