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104模块,用哪一种操作系统合适?

楼主(2004-09-18):
一个测试系统,A/D、D/A、开关量,RS232、并口(打印) 选用PC104模块,用哪一种操作系统合适?WINCE、LINUX、VXWORK、。。。。?

网友A:
从省钱的角度当然是DOS啦;本身自带,不用为操作系统在花银子,同时对主板的要求也低。386主板即可。但编程麻烦,尤其是显示汉字的中文图形界面。虽然可以装个UCDOS,但也有版权问题。 如果想编程容易些,WINCE,但成本又是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