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华为讨教

楼主(2004-09-18):
一台TD1000-4T0055G 5.5KW正常使用停机,拆下装到另一设备后,安装后开机,面板显示频率上升。但无输出,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定,故障依旧。 用示波器测A3120无信号输入。 请问如何处理????。。。千万别让我返厂维修,说说原因!!

网友A:
呵呵,难道变频器也恋家! 我只有想到变频器与电机是否匹配,参数的设置了,不知是否使用宏。跟进学习一下。

楼主:
我想应该允许空载吧?还是无输出。 请问光速之锤怎样使用宏,说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B:
停机多少年再用?主板是否生锈了。因为这样的变频器我们见过很多。

楼主:
李老师: 机器替代用,实际每停用,内部也很新,看样电脑板不输出驱动信号了。

网友C:
碰到过这种故障,好像是一组电源异常,不知你那只机器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可能电流采样环其中一相霍尔有问题

网友E:
变频器已经坏了,请致电0755-86011668

网友F(2004-10-19):
下桥驱动的电源坏了

网友G:
我们用一台门子420变频器控制水泵恒压供水,但现在变频器只能工频工作,不能自动变频。反馈信号有电压,但是P2266无显示。请指教。

网友H:
你那变频怎么那么肯坏拿来我给你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