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动机过负荷的分析

楼主(2004-09-18):
在现场碰到这样的情况,一台电动机过负荷。三相电压量过是平衡的,电阻用万用表量过也是平衡的,就是电流不平衡有一相超过正常值很大。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启动10HZ再测电压是否平衡,电机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李兄的指导,能告诉我这其中的原理吗?为什么选择10hz

网友A:
低频才容易看出是否平衡。

楼主:
to:李春发,谢谢您的回复。我还想问下这台电动机是自带减速机的cyclo进口电机,事故发生后中控报警轻过负荷故障。可是换台电机就好了,应该是电机本身的问题,您能分析出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吗?

楼主:
我还碰到过一个问题,就是电机缺一相后仍然运转,负荷适中。就是转向一会正一会反。我们把现场和电气室的电缆校过后,发现主回路的继电器一个端头断了,不过控制回路并没有正反转控制,只是单向控制。工艺上此电机驱动一个横粱,横梁运动有限位,到位置就停机。共有4个位置,从1号到4号转完后横粱就归到零位。您说能是换过电机后零位乱的原因造成正反转吗

网友B:
电机缺一相后,转向就是不确定的,不该控制的事。坏的那台电机应该是电流大的那一相内部线圈匝间短路了。可以应电桥监测出来。

网友C:
應該是電流大的那一相對地絕緣損壞了.電機缺一相後,就變為單相電機了,啟動轉矩很小,且方向不確定,但只要已轉動,轉矩就會變得與轉速同方向.

楼主:
to老九:可是我们在现场处理的时候已经摇过绝缘了,三相对地绝缘可以呀。我还想问您单相电机的磁场是单相脉动磁场,它的转向是不是不确定的,它的转向也是不确定的吧

网友D:
你哪电机是不是带有电磁滑差调速器?星三角启动?

楼主:
没有呀,就是一般的启动,没有调速装置的

网友B:
电机缺一相后,啟動轉矩很小,方向于接通电源是的相位有关,单相电机的转向问题你可以看一下电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