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姆龙PLC

楼主(2004-09-19):
各位兄台:请问欧姆龙PLC只有电源灯亮,而其他的输入、输出和运行灯都不亮,而且连接编程器后编程器也不工作。是怎么回事?着急啊!!拜托!!!!!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型号的CPU?请将你的电话号码发至邮箱hua71281@sohu.com 可能我能帮助你

网友B:
电源灯亮说明PLC没有什么问题,你检查一下电缆,就知道了!

网友C:
按照你的说法,PLC肯定没问题,你肯定是直接使用了PLC上提供的DC24V,这块电源尽量少用,你的设备上最好加个开关电源,这样一来就不会有问题了,可以肯定的,

网友D:
电源灯亮并不表明PLC正常,最多只能说明PLC内部的电源部分是好的。因为很多设备的电源灯部分电路很简单,简单到只是把1只电阻和1只LED串1下直接连到电源上。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这个电源灯亮仅仅只是说明了有电而已(天知道OMRON是怎么做的)。

网友E:
我遇过这种现象,你只要将PLC上提供的24V电源拆除一根。在看一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说明24V电源短路,如还不好请将输入输出模块逐一拆除我想应当能将故障排除。

网友F:
现在搞好了没有啊?

网友G:
输入输出没有,很有可能是你的公共端接线接错了,记住:要形成回路!

网友H:
看看外部连线是否有错误如伏电源,外部公共端及电源

网友I(2006-04-15):
主题:OMRON C60P PLC故障维修资料
发表人:羊城绅士 LORD
关键词:PLC,C60P,OMRON,CPU,ROM,继电器,100V-240V

故障描述:XXX跨国大型包装生产厂,包装设备出现不动作,不能操作,同时CH6不停闪动,POWER,ALARM,RUN灯全亮,部分CH 1 CH2灯有输入指示亮,机器不动作,不能正常生产。设备处于待修状态。
事件处理过程:  广州博阳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广州腾达工控设备维修中心接到客户报修电话后(020-88270969),迅速派专车从天河总部到达广州连云路附近的客户现场,经过现场勘察和检测,排除大型设备的机械问题,最后用排除法,断定是主PLC C60P出现故障,造成设备不能正常动作。它采用的是欧州进口的程序,无法现场读出,经与客户周小姐商量后,决定把PLC整体带回博阳科技总部检测并进一步维修。
。。。。。。
客户开具放行条后,我顺利把PLC整体部件带回公司,(1)并立即送入检测实验中心,我偷偷的看看了,工程师先是把ROM程序放在一个小读写设备里进行分析并COPY数据备份,(后来听说是不能JM,有点麻烦),。。。
(2)接电测试,端子L1-L2/N接上100-240V(50-60HZ)之间的交流电源,故障现像如在现场一样。。。。。。
(3)测试I/O板,取下边上4个长长 固定螺丝,轻轻的把CPU板和下面的IO板分开,它是有两个插槽相连的,不用担心,大胆取下就是了,我还看她们测试了一下那个电池。好像是电池没电了,换了个新的上去。
(4)测试I/O板问题,把库里的新的CPU板拿来(没有ROM的)接好,端子L1-L2/N接上100-240V(50-60HZ)之间的交流电源,POWER灯亮,ALARM亮,接上手动编程器,我当时看到那个小东东上面有:OUT,LD,。。。我看它按了OUT 501,OUT502,OUT503.。。。然后把编程器上面的开关放在执行位置上,哈哈哈,所有的继电器动作,,原来工程师是录入了指令了。这个步骤是测试I/O板有没有坏,看来I/O板都没坏
(5)测试硬件继电器,断电,分离CPU和IO板,测试所有的小继电器,都是好的。给电动作就差不多不会坏。哈哈哈。
(6)检测芯片,用对比仪(一种可以测试电子板的单元情况的设备,如,测试电容可能是个圆,测试有LC网络的可以是个椭圆,测试LED或者是3级管PN,NP可能是个阶型图)像示波器一样,经过简单的对比,发现0290694-0B 板上的IC3 : OMRON 15G014AP-0009 JAPAN 9303EAI芯片图不同,可能是这里出了问题,其它的门电路如:7400P,7407N 74HC240AP,74HC245P,SN74LS367AN等均无问题。(测试过程中我还发现工程师还从CPU板上取下一个带好多小灯的板(C20P-HIC14 TW-44D94V-0,LDT。09C.63R 284-J80)它是指示用的,它下面好多IC要测试。。。。。。
(7)更换IC,用专用IC拨起器把15G014AP-0009焊下,然后换上新的或者是代替件。此时是更换的相同的IC。小心小心的一个一个脚焊好后。过了10分钟吧,她们工程师又开始测试它的显示图形了,并用万用表量了好多地方。确认无误后。。
(8)安装好IO板和CPU板,此时不放ROM,用手编器录入几个动作,可以,证明CPU板正常工作。断电后,安装好ROM,不行,不动作。
 此时她们把ROM接到读入器中,一条条看它的动作指令,手工操下来了,然后,写入电脑里,接了个电线,然后写入一个新的ROM S2芯片中。‘不要直射阳光,这是紫外线擦除的ROM,搞不好程序会丢。
(9)接电,POWER灯亮,ALARM灯不亮,(一般ALARM灯亮的话多半是电池没电了)RUN灯亮。她们好像很开心,把螺丝固定好后,交给了我说OK了。
(10)我刚刚要走出实验室,一个美女叫我回来,我以为有好事发生,如请我看电影,约我吃晚饭,然后晚上去兜风。然后。。。。我正想着呢,美女过来说:“给我”,我说:好呀,好呀,我给给,。。。美女笑着说:“傻样,忘了跳线了,拿来吧“,晕,我还以为。。。。。(梦醒了)原来ROM边有个8只跳线,它可以设置程序的语言。。。。。她们是看不懂欧洲的东东,设置成英文的了,现在改来就OK了。过了一会,她(美女工程师)出来了,交给了我,说:你现在有空吗,我说,有有有。。有,(我以为是约我出去玩),好,老板说让你把这个PLC立即送到XX客户那里。NOW。。。。。。多谢。。。
。。。。。。
下面的故事不用讲了吧,等我下周一或者是周二回来告诉你们,我是如何安装好PLC到机器上的,然后如何现场调试它运行的。OK,朋友们有空交流一下修理的经验吧。
电话:020-88270969,邮件:market@b2sun.com 公司网:http://www.gzskyu.com
我的名字:羊城绅士,(自命不凡,哈哈各位前辈不要打我)
小生必表文章在于交流,在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相关的具体详细的现声录像能够更加说话故障现像。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看看
http://www.gzskyu.com的技术论坛或者是博阳科技的总站:http://www.b2sun.com
各位多谢,也想和各位交个朋友。向您学习!在此表示感谢!

未完待续。。。。。。

网友J(2009-08-04):
欧姆龙PLC。CQM1和笔记本电脑用USB与串口专换线。为什么连接不上

网友K:
仕么啊,也许就是PLC 没切换到运行模式罢了!OMRON  PLC 是没有外部开端来操作 RUN 或STOP ,只能在软件里操作,而且

外部的灯也只有   POWER , RUN ,ERROR,  COMM,灯,既是上电后 在PLC 没 运行(RUN模式)的情况下,除了POWER 灯亮,

其他的灯不会亮,,RUN 灯在 PLC  RUN模式下才亮,仔细看看说明书;如果不是此问题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L(2009-09-03):
呵呵,有程序吗

网友L:
呵呵,plc有程序吗

网友M:
有两种可能,一是坏了,二是外部的线没接好。

网友N:
各位兄台,你们好!想问一下,我在CQM1H PLC设定了# x x x  三位密码,但释放密码时是四位,怎么办?急!急!谢谢!

网友O:
<<销售各种PLC编程电缆,欢迎您的选购>>
销售:各品牌PLC编程电缆。编程软件。PLC锂电池。西门子PLC周边产品:总线电缆/前连接器 西门子CP5611卡,文本显示器MD204L/OP320/OP320-A等等......
电话: 0769-87725467

公司网址:http://www.dgycgk.com

网友P:
http://www.kh2006.com/资料下载.html自动化资料下载东莞科华自动化有限公司

网友Q(2009-10-17):
PLC欧姆龙型号CJ1M用USB-CN226与电脑连接后程序读不出来

网友Q:
我的QQ号是908312047

网友R:
1.查看接线是否正确

2.是否是运行状态

3.PLC内部有无程序

4.检查I/O点输出情况

5.报修

网友S:
请问各为师傅,我用的欧姆龙CPM2AE-60CDR-A可编程控制器有12块,程序都是厂家编好的。正在使用。我想做块备用的,用USB-CIF02编程电缆连接怎么把原程序传不到笔记本电脑上?请帮忙

网友T:
请问各位师长:我在欧姆龙PLC上传送程序后显示错误日志,是什么原因?我在这里讨教了。谢谢!

网友U:
回答yanglianbo 的: 你传不上,CX-P能在线连接吗?

回答:liyuanzhen1错误日志需要根据不同的PLC系列来判断,建议你到http://www.fa.omron.com.cn/default/Index.jsp下载下相关手册。

回答武华之:欧姆龙从来没有出过USB-CN226这样的型号电缆,请向该厂家确认需不需要驱动之类。

网友V(2010-06-25):
欧姆龙CP1H32点电源灯是亮运行指示灯不亮输入和输出没有信号

网友W:
你看下你的PLC是NPN的还是PNP的,是不是COM端接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