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MRON PLC高人请进

楼主(2004-09-19):
诸位高手,我想情问一下: 1)我用OMRON 的PIL CPM2A_30CD 编好程序向PLC传的时候,出现了“扩展函数”无法下传 的情况,系统让我检查PLC的DIP开关或PLC设置,(可CPM2A本身并没有DIP开关,我也没有扩展部分)。 偶想请问一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编译软件CX-2.0) 2)我用Digital 的触摸屏GP570L 时,运用“开关按键”中的互锁功能时遇到了问题,是这样的: A按键的地址是000000 ; B按钮的地址是000001; 我希望这两个键在一个按下去的时候,另一个不能用。 则在A的属性中的interlock填了000001的地址,条件为switch off, 则在B的属性中的interlock填了000000的地址,条件也为switch off 结果程序传下去后,这两个键怎么按都没响应了。 如果我把B按键的互锁功能关掉,只保留A的,则B按钮可用,A按钮依然没反应 (换过地址,换过按键模式 瞬时,位转换,均不行) (编译环境 Pro-v5.0) 想请问一下高人,问题出在哪里? 以上两个是我配套使用的 谢谢大家的不吝赐教。

网友A:
请打800-820-4535这个电话,免费技术服务中心.

网友B:
楼主经常用OMRON PLC麽? email:piaoxie002@hotmail.com

网友C:
软件设置有没有设好?

网友D:
对于第1个问题:在下载程序时把“下载扩展函数”这个勾去掉(如果你没有用到扩展函数) 对于第2个问题:在PLC的程序中做互锁。别人的东西总是不保险,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如何实现的,所以无法知道应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