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_face GP570 求助,高人请进

楼主(2004-09-19):
诸位高手,我想情问一下 我用Digital 的触摸屏GP570L 时,运用“开关按键”中的互锁功能时遇到了问题,是这样的: A按键的地址是000000 ; B按钮的地址是000001; 我希望这两个键在一个按下去的时候,另一个不能用。 则在A的属性中的interlock填了000001的地址,条件为switch off, 则在B的属性中的interlock填了000000的地址,条件也为switch off 结果程序传下去后,这两个键怎么按都没响应了。 如果我把B按键的互锁功能关掉,只保留A的,则B按钮可用,A按钮依然没反应 (换过地址,换过按键模式 瞬时,位转换,均不行) (编译环境 Pro-v5.0) 想请问一下高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interlock功能设错了. 在A的属性中的interlock填000001的地址,条件为switch on, 在B的属性中的interlock填000000的地址,条件也为switch on 你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B:
注意地址00000/00001分别是 WORD LS0000的BIT00/BIT01。 但默认情况下,LS0000里面存放的是当前画面号,一般人都可能是从 BASE 1 画面开始设计,那么运行时,GP会控制(写入) LS0000=1,即00000=1,00001=0。你不切换画面,此值不会改变。 建议: 无论你调试什么功能,运行得不到你的希望时,将所有BIT/WORD地址的值用 指示灯/数据显示器 分别显示出来,就一目了然。 例如这里:你做个指示等,把 000000/000001 的状态都显示出来看看?再试着做一个按钮,看你能操作 000000/000001 的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