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4-09-19):
由于实际没有编制过上位机程序,现打算用VB编写一个小程序能够和PLC通信的。却被一些问题搞得稀里糊涂. 1、在PLC采用sc-09或fx232a和计算机直接相连,控制一个PLC时,PLC是被动响应的,无需编写任何通信程序。只需由计算机发送四个命令0,1,7,8即可。这样一来,如何遥控PLC的运行和停止呢???? 命令格式如何? 2、在计算机和多台PLC连接时要用到RS485通信接口,这时候又为什么和单PLC 时不一样呢? 为何又要设置D8120、D8121、D8129的值呢?这时候通信的指令又变成了BR、WR、BW、WW、RR、RS、TT 3、在PLC和PLC通信时又如何进行呢? 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有点困惑,还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FX 编程口的协议与用FX2N-232BD/485BD的通讯协议不同,后者用的是与A PLC兼容的FORMAT1/FORMAT4协议

楼主: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呢,比如用编程口通信时如何遥控运行停止呢?我知道应该可以的,因为我们在用FXGPWIN编程时就有这些功能,理论上FXGPWIN具有的功能我们都能用VB实现吧。

网友A:
不是所以的协议都公开,虽然可以CRACK. 若用FX2N-232BD/485BD可用下列命令 RUN (5)00FFRR00(SUMCHECK) STOP (5)00FFRS00C1 可去http://www.syslink.com.cn下载区下载FX通讯手册. 若一定要知道用编程口如何RUN/STOP, 等几天本人有空试一下再写

楼主:
多谢!有些清晰了。盼望着你公开如何通过编程口RUN/S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