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资料
哪里可以找到PLC和PC通讯的编程资料

楼主(2004-09-19):
想手工编写一个从PC读取西门子200系列PLC数据的小程序,听说有这方面的介绍资料,哪位知道哪里可以下载,请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A(2004-11-30):
据我了解,好像这些编程软件网上没有下载吧, 我不是很肯定, 如果你需要,我看看能否想办法

网友B:
自己编程序吧,我正查资料做单片机与三菱/LG的PLC通讯,单片机也是C语言写的。

网友C:
这方面的资料很少有,我也想做这样的事情。 只是目前通讯协议都还没有找全。 慢慢 找吧

网友D(2005-01-08):
我做过PC与PLC通讯的工作,不过PLC不是我写的程序,采用自由通信方式,PC机用LabVIEW,不过用C或VB也一样的,只是商定好通讯格式就OK了! 我现在要做PC机与6SE70变频器的通讯,USS协议,西门子技术支持都说没办法帮我,不知哪位可以帮我! 我按大全上的设备变频器后就是通讯不成功,但是SIMOVIS又可以通讯! cszhaoqm@126.com

网友E:
PRODAVE 软件,不过是siemens的

网友C(2005-04-12):
to zhaoqm: 我前段时间搞定了一个Omron PLC与西门子 Micromaster420通讯。 不知道你现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有兴趣探讨一下。 E-Mail:peachey@163.com MSN:peachey1981@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