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通过线路的测量判断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04-09-19):
能否通过线路的测量判断编码器的好坏? a脉冲,b脉冲,M线

网友A:
用我们的编码器只要通过LED显示灯,就可以知道编码器好坏!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 曾志强 021-32031167

网友B(2004-11-03):
你可以在通电状态下测量A,B信号输出端对0电位的电压,,如果所得测量植为电源电压的1/2左右,那大致可认为该编码器正常运做!!但这样不敢保证如果有漏信号的存在。

网友C(2007-01-17):
1/2?编码器输出是TTL电平呀,怎么是1/2?

网友D:
这到是没有测量过!  如果速度不同步!  有失步现象!或者很严重!通过调节同步控制仪表仍然不行!!!换拉!

网友E(2008-03-21):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编码器接上电源以热,不知道正常吗?请各位帮忙

网友F(2011-11-17):
多多学习,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