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请教接近开关的原理?

楼主(2004-09-19):
请教接近开关的原理? 电容式和电感式的原理?

网友A:
我们用的种接近开关,是光电开关,铁器东西靠近就接通给PLC一个数字信号。因为它的密封性很好,资料也少,不知道你说的电容和电感是怎么回事。

网友B:
铁靠近就会动作。有2、3线等。资料下次。

楼主:
我问的是有电容式和电感式的,容式的感应非金属,感式的感应铁的,原理是什么啊?是磁场吗?

网友A:
开关里有个LC振荡器的振荡线圈,,由于金属片内感应涡流,消耗了震荡的能量,会使震荡齐停止震荡,就是这个原理。或者改变电容一样的道理,都是用来停震的。里面应该还有个小的继电器是用来当开关作用的。

楼主:
那 电容的怎么会感应非金属那?

网友A:
一压不就改变了电容了吗?

网友A:
电容的不是很熟悉,不过电容的大小和距离和片的大小有关,从这2个方面去改变,效果应该和改变L的效果相同。

网友C:
电感的是感应金属物品的磁通量,电感的是感应物体的电容变化! 好的电容接近在电路里海可以增加比较电路,所以可以透过桶壁来检测桶内的物体(料位)。

楼主:
电感的是感应金属物品的磁通量,?? 开关里有个LC振荡器的振荡线圈,,由于金属片内感应涡流,消耗了震荡的能量?? 哪个是对的啊?不解!

网友D(2004-11-03):
to:edanssss 王兄说的较为明白!

网友E:
去书店呆半小时就知道了

网友F:
我也想知道,但我觉得你们说的都不确切。

网友G:
电感式有三部分:振荡器,触发电路,开关输出装置。 电源接通,开始振荡,磁场集中在表面,有导电材料靠近,则导电材料产生涡流,振荡器能量衰减,振荡器振幅下降,到某一值,后级触发电路工作,并且产生一个开关输出!

网友G:
电容式的原理;非导电材料也有介电常数

楼主(2004-12-25):
在接近开关的后面有个调节感应距离得旋钮,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H:
调整灵敏度

楼主:
我当然知道是灵敏度啊 我相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I(2009-01-02):
两根线的接近开关内部工作电源从何而来,原理是什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两根线的接近开关内部工作电源从何而来,原理是什么
就从这两根线来!你没看到这种类型的接近开关的规格书上都有
泄漏电流
和
残留电压
这两个参数吗?

网友K:
接近开关嘛,顾名思义就是接就是开,近就是关,谓之接近开关也!

网友L:
现在的接近开关是一个电子开关。当铁器靠近是发出一个信号。可使设备按照预订的程序运行。

网友M(2009-02-28):
电容式接近开关的测量通常是构成电容器的一个极板,而另一个极板是开关的外壳。这个外壳在测量过程中通常是接地或与设备的机壳相连接。当有物体移向接近开关时,不论它是否为导体,由于它的接近,总要使电容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从而使电容量发生变化,使得和测量头相连的电路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便可控制开关的接通或断开。这种接近开关检测的对象,不限于导体,可以绝缘的液体或粉状物等。

网友N:
上面兄弟所说的铁器更改一下,应该是只要是导体都可以检测到

网友O:
打字说不清楚,还是给你一个网址自己去看吧:http://www.diangongw.cn/Html/?1879.html这上面说很清楚的.

网友P:
电感式接近传感器

电感式接近传感器由高频振荡、检波、放大、触发及输出电路等组成。振荡器在传感器检测面产生一个交变电磁场,当金属物体接近传感器检测面时,金属中产生的涡流吸收了振荡器的能量,使振荡减弱以至停振。振荡器的振荡及停振这二种状态,转换为电信号通过整形放大转换成二进制的开关信号,经功率放大后输出。下面为详细介绍:

(1)通用型接近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振荡电路中的线圈L产生一个高频磁场。当目标物接近磁场时,由于电磁感应在目标物中产生一个感应电流(涡电流)。随着目标物接近传感器,感应电流增强,引起振荡电路中的负载加大。然后,振荡减弱直至停止。传感器利用振幅检测电路检测到振荡状态的变化,并输出检测信号。

振幅变化的程度随目标物金属种类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检测距离也随目标物金属的种类不同而不同。

(2)所有金属型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所有金属型传感器基本上属于高频振荡型。和普通型一样,它也有一个振荡电路,电路中因感应电流在目标物内流动引起的能量损失影响到振荡频率。目标物接近传感器时,不论目标物金属种类如何,振荡频率都会提高。传感器检测到这个变化并输出检测信号。

(3)有色金属型传感器工作原理

有色金属传感器基本上属于高频振荡型。它有一个振荡电路,电路中因感应电流在目标物内流动引起的能量损失影响到振荡频率的变化。当铝或铜之类的有色金属目标物接近传感器时,振荡频率增高;当铁一类的黑色金属目标物接近传感器时,振荡频率降低。如果振荡频率高于参考频率,传感器输出信号。

4、电容式接近传感器的原理

电容式接近传感器由高频振荡器和放大器等组成,由传感器的检测面与大地间构成一个电容器,参与振荡回路工作,起始处于振荡状态。当物体接近传感器检测面对,回路的电容量发生变化,使高频振荡器振荡。振荡与停振这二种状态转换为电信号经放大器转化成二进制的开关信号。

接近开关两种安装方式的区别
一般接近开关有两种安装方式:齐平安装和非齐平安装。
  齐平安装:接近开关头部可以和金属安装支架相平安装。
  非齐平安装:接近开关头部不能和金属安装支架相平安装。
  一般,可以齐平安装的接近开关也可以非齐平安装,但非齐平安装的接近开关不能齐平安装。这是因为,可以齐平安装的接近开关头部带有屏蔽,齐平安装时,其检测不到金属安装支架,而非齐平安装的接近开关不带屏蔽,当齐平安装时,其可以检测到金属安装。正因为如此,非齐平安装的接近开关的灵敏度比齐平安装的灵敏度要大些,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