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购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4-09-20):
寻购位移传感器: 要求:分辨率5um.测量范围0-40mm.(也可用角位传感器:分辨率0.05度。范围:360度)。请报1000只价格。

网友A:
好过份的精度要求啊,哈哈。 不过我介绍这两样产品让你参考一下吧: Microtrak II激光传感器 测量0-20mm的分辨是5um 测量0-40mm的分辨是20um 角位传感器 量程360的是 0.1%线性

网友B:
可用13位绝对值编码器(8192线),角度分辨率0。044度。 上海精浦机电021-32031167

网友C:
你好, 我建议你不妨查查这个网站,也许会有收获: www.shensuo.com.cn

网友D:
我们公司有磁性旋转变压器能满足需要,价格便宜质量可靠!旋变加线路一套500元!如有需要请打电话:13917050269

网友E:
建议使用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这种传感器采用弱磁耦合的方式把铁芯的位移量变化转化成线性的电压活电流输出。 特点是分辨率在理论上是无限的(受检测仪表的限制,一般上为2um), 动态响应频率较高(一般为200Hz), 无接触式测量(优于电子尺), 抗电磁干扰能力强,重复性好 0.6um(传感器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线性度为0.2%,40mm的行程很容易达到 0.15% 满度温度系数一般为 0.04%,直流产品工作温度范围-25度C 到 85度C 如果定购1000台的话,价格可以比较容易接受。 查阅:www.schaevitz.com, 或给我电话:0755-83877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