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编码器?

楼主(2004-09-20):
请问 我选择旋转编码器的线数由什么决定呢 是不是根据机械系统的要求 然后比较计数器的响应速度就可以了啊? 请大虾赐教 谢谢

网友A:
你好: 小弟是生产旋转编码器的生产厂家,编码器的线数是有电气不分决定的,是由它的控制系统,比如:什么变频器,什么电机等决定的,我们可以电话联系。欢迎垂询! 电话:0755-26742877-803 传真:0755-26740462 联系人:谭兴华 网址:www.firstencoder.com

网友B(2007-03-01):
取决于你需要的分辨率呀

网友C:
根据你的需求而定的

网友C: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光电编码器生产厂家,我的联系方式是0510-85582322

不会,学习!

网友:
主要看分辨率,这个要通过机械选择速率等估算精确

网友D(2007-04-03):
磁编码器的可靠性和高性价比可以完全取代光电编码器,奥地利微电子公司磁编码器芯片可以提供整套解决方案.
    021-65605875  seahuhimee@163.com

网友E:
看你要求的机械精度和你系统的要求

网友F:
答楼主问:选择编码器一要注意你所要求的控制精度,需要达到多少分辨率才能满足整个系统的要求;二要注意输出方式,如您所讲的后续是脉冲计数的就需要选择脉冲输出编码器(当然还要注意输入设备对频率支持能力,允许脉冲最小边沿间距),三要注意机械问题,机械上各部件在不同工作强度下有不同的机械寿命。还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外围的东西,包括干扰、温度、湿度。最好是按照现场环境及要求请教相关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