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 快速响应AC380V继电器

楼主(2004-09-20):
有什么型号的AC380V继电器,反应时间快速,耐用(作信号转换用),谢谢

网友:
施耐德CA2-DN22Q7C 控制继电器 您是要热过载继电器还是控制继电器?

楼主:
是控制继电器,有没有电子式的? 谢谢

楼主:
我需要的是一种380VAC的控制继电器,我要检测一个触点在380V电压下的通断性,再把开关量信号引入PLC,不知有无更合适的固态继电器一类的元件。 谢谢

网友A:
完全可以选固态继电器

楼主:
可否给出固态继电器的型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