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三个文件在哪里

楼主(2004-09-20):
我在参看pdf文件学习作程序的时候,怎么在711b的文件中没有找到adsapi32.dll和driver.h,os.h这三个文件,怎么办?他们在哪里呢?急盼恢复!!!!rabbitlulu@vip.sina.com

网友A:
Adsapi32.dll: 安装 Advantech Device Manager (for DAQ Card) 后, 会放在 C:\Winnt\system32 目录下. Driver.h, OS.h: 安装 Advantech All Example (for DAQ Card) 后, 会放在 c:\program files\Advantech\Adsapi\include 目录下.

楼主:
Advantech Device Manager (for DAQ Card)是什么?是711b的驱动程序吗?我找了没有呀

楼主:
我找到Advantech All Example了,但是Advantech Device Manager哪里有呢?请赐教

网友A:
这个 link 不知是不是动态产生的. 试试吧! http://eservice.advantech.com.tw/Solution_Detail.Asp?strRsDef=&Row_ID=1-F6BR8&SR_Number=1-25489412&Row_ID=1-84OQB 再不然, 可在 advantech 的网站上, 随便找一块卡, 按 download. 就会列出 device manager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