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位计,希望每10mm能输出一个量

楼主(2004-09-20):
用于水利工程上,需求是这样的:想求以液位开关,或者液位计,希望每10mm能输出一个量,由于正在设计方案,请各位给小弟个建议。

网友A:
量程是多大?

网友B:
你选择液位计要根据你的现场安装要求,测量环境,测量精度,测量介质等因素,是一个综合考虑的问题.

网友C:
赞称楼上观点,根据不同的工程,选用不同类型的液位计,如果测量腐蚀性的水,建议采用非接触式的,如超声波液位计,如果测量一般的静态水位,可以采用经济的投入式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