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4-09-20):
我正要做一个三菱plc控制三菱变频器的问题,请也给我发一份三菱plc控制三菱变频器PLC程式。程式要可以控制频率、正反转、寸动、   电话: 0769--8732718--222    谢谢你!             E-mail:zhouhou@vip.sina.com

网友A:
小弟也正在准备做一个plc控制变频器的问题,三菱系列的plc怎么控制频率和正反转,请哪位大虾告知控制程式,不胜感谢!!!!!!

网友B:
正反转可以用开关量控制,频率用模拟量给定,我想这样应该没有问题,自己好好想想

网友C:
我公司供水系统75KW电机,6台,采用西门子6SE7031-5EF84-1JC1,LOGA! PID 控制方式,但运行频繁跳闸,多发生在升压或降压时,故障编号F006,F009,F011.请各位高手提供解决方案或提供有关技术资料.也可有偿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