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问题,请教!

楼主(2004-09-20):
如果我用一台电脑当下位机给PLC进行编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在下位机上运行另外一个程序,这个程序读一些另外的数据,当然,可以转换成文本或其它格式,这个时候,我怎么通过这台下位机的WIN32的PLC编程软件来读这个数据呢,请教!

网友A:
控制microwin软件来读取外部数据?不大可能吧?是不是想jie mi啊?呵呵

网友B:
让microwin来读其他软件的数据,这个不行(因为microwin不是你写的,你没这东东的源代码,无法增加这个功能),反过来可以。

楼主:
我用的软件是Dephi,想输出一个数据给PLC,想不通过编写相应的通讯协议的情况下,可以通过Dephi和microwin之间实现数据交换,即通过microwin编写相应的程序,指定一个块,专门来读Dephi的数据,当然,这个数据可以通过Dephi转换成其他形式的数据,只要microwin能认就行。

网友C:
你是重庆的吗

网友B:
晕! 建议采用Modbus,因为: 1.microwin里面有modbus附加功能块,非常方便。 2.modbus协议是公开的,CRC16计算程序网上有现成源代码可以下载。 3.自己的监控软件运行时还要开个microwin,给用户看起来总是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不好。

楼主:
我不是重庆的, microtomato您好,能否给个网址,关于其CRC16的计算程序,想看看。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因为我是从摄像头采集数据,经过Dephi来分析计算,输出一个数据,来控制步进电机的动作,现采用了某公司的一个采集卡,内附Dephi及VB,VC函数库对其进行编程,从而实现了工作。 谢谢

网友B:
http://www.emouze.com/cgi/download.pl?df=testcrc.zip